华为HNL-WFQ9,版号 NB2636 求图纸或者屏定义 ?

楼主(2024-06-13):
华为HNL-WFQ9,版号 NB2636 求图纸或者屏定义 ?
机器进水,简单处理以后能够正常开机进系统,
但是暗屏,背光不亮
没有找到图纸 和相关资料
测量屏线接口电压如图  ,求图纸或者屏定义 ?
或者能够参考的机器图纸资料

感谢大家的关注,把屏幕那边拆开,发现屏线接口腐蚀了,主供电的20V脚断开了,
想办法焊接上以后,正常亮屏了,
亮屏以后测量,前面都完全一样,
第30脚最高25.5V,屏幕最亮,这时23-28脚有0.5V的电压
第30脚最低23.8V,屏幕最暗,这时23-28脚无电压
第20脚的2.4V ,并没有变化。

网友:
接测试屏,反推

网友A:
根据屏幕的针脚定义。就可以反推主板上的针脚定义了。

网友:
图纸别想了,没有的

网友:
这个是全面屏,不好拆,怕拆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屏幕的针脚定义。就可以反推主板上的针脚定义了。

这个是全面屏,不好拆,怕拆废了

网友:
查下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B:
可能性最大的不是21脚有问题,查查看,再不行换屏试试,是不是屏也进水了

网友:
关键就是不知道那一脚是啊

网友:
屏针脚定义

网友:
这个跟这台机器不一样啊,这个第四脚是低,还有最后的三脚28-29-30并不通,插不插屏线都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性最大的不是21脚有问题,查查看,再不行换屏试试,是不是屏也进水了

我也怀疑21脚,对地阻值竟然是0,但是没有图纸,不敢乱动

网友C:
在TB上买条屏线加个运费险,反推就行

网友D:
你看看屏线插座里面的针脚,是否被烧坏了。按说3.3屏供电,20v背光供电都有了,应该也检测到屏幕了,开启信号如果也有了,那就屏幕那头保险烧了。目前不知道哪个是背光开启信号是哪个,找附近的小三极管或者五六个引脚的芯片,看下哪个脚跟屏线座连着就应该是哪个开启信号。

网友:
20.21看可能会是背光调节跟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TB上买条屏线加个运费险,反推就行

思路一样,还没有收到屏线,已经搞好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屏线插座里面的针脚,是否被烧坏了。按说3.3屏供电,20v背光供电都有了,应该也检测到屏幕了,开启信 ...

谢谢回复,就是这个屏太难拆了,怕拆坏了,
而且插了这个不是普通屏,不知道屏接口定义是不是一样,
实践证明应该是不一样,P130ZFA-BA1,这个屏幕的参数资料也没有找到,
幸运的是拆开屏接口发现进水腐蚀断线了,接好亮屏了

网友(2024-08-04):
21脚,插上屏阻值0.000,不插屏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