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abled的这几行英文选项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6-13):
有哪些能节能增效

网友:
百度翻译下

网友:
EN…是开启,di…是关闭

网友:
谷歌翻译翻译

网友A:
这几项都不能节能生效。第一个是虚拟化安装虚拟机有用,后面的是调休眠唤醒方式,键盘背光

网友:
楼上翻译的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项都不能节能生效。第一个是虚拟化安装虚拟机有用,后面的是调休眠唤醒方式,键盘背光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项都不能节能生效。第一个是虚拟化安装虚拟机有用,后面的是调休眠唤醒方式,键盘背光

DRR是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内存时序

具体咋弄啊

网友:
DRR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