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C5790A 打印错位非常严重

楼主(2024-06-13):
打印错位比较厉害,校正不过来。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要多次校正就行

网友:
擦拭光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多次校正就行

效正n次了。

网友:
只有换下试试看。

网友:
注意传感器

网友:
我的也这样

网友:
找找调整清零软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