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hinkPad E14 通病

楼主(2024-06-13):
现象:外接适配器笔记本不加电,电池可以开机。Q86虚焊!!!

网友:
是qb6不是q86  别让人家搞迷糊了。

网友:
是qb6,但是焊盘必须处理,要不然过一段时间还这样,低温锡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提醒!!!

网友A:
设计人员应该设计加个散热片

网友B:
这故障是一个造福大家的通病

网友:
联想的好多主板低温锡,送钱啊

网友:
感谢经验技术分享!

网友:
通病问题好啊,造福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是一个造福大家的通病

这样说好像也没多大问题,可惜我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通病捡钱,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通病经验,以后维修可以简单很多,秒杀故障。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下次遇见试试看。。

网友:
这个也碰到过了,我会加个散热垫在上边

网友:
最好是拆下来,用无铅锡脱一下,然后装

网友:
我才修了一台,这个管子直接烧糊了,板层都糊了

网友:
直连不返修

网友:
用不了几天还得坏,更本原因是开启MOS管的电压太低。不能使MOS管完全导通而发热。需要连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设计人员应该设计加个散热片

之前修到过好多,低温锡,然后芯片小发热量又大。我修完后都是正反面加散热垫辅助散热,基本没有返修的。

网友:
这个遇到直接飞线也可以

网友:
这板子真够环保的,MOS管焊锡明显偏少,风枪吹热了都不能自动归位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到过好多,低温锡,然后芯片小发热量又大。我修完后都是正反面加散热垫辅助散热,基本没有返修的。

请问你怎么固定散热垫的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不错。

网友:
也修过同样的问题 颜色都烧变了 好像是低温锡的 但我还是把这个MOS换掉 下面的焊锡全部换掉

网友:
隔离管会掉

网友:
#在这里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不错。快速回复#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早就发过了,有彻底解决办法,如果只是加焊的话,返修概率太大

网友:
主要问题还是mos管导通电压不够,造成的芯片发热,正常q86控制极电压24v左右,不正常18到20v,要想解决一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