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77-A主板自动关机

楼主(2024-06-13):
家里一台华硕Z77-A主板的电脑,之前都正常,出差一段时间回家后开机,开始也正常,但是用了大概一个小时它就突然关机了,不是正常关机,是一下就断电了那种,后来把电源关闭过了一会再开机,结果刚进bios设置就断电了。把它断电让了一天,又能开机半个小时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啊?更换了cpu内存电源,都是一样的现象

补充内容 (2024-6-16 08:23):
祭出我的修主板终极大法:水洗主板,拆除主板上所有能拆的部件,洗洁精自来水刷子全部刷洗一遍,再用热风机吹半个小时,昨天重新开机一直到现在,没有再断电了。

网友:
刚刚断电了几分钟,重新上电开机,刚听到自检完成嘀的一声后,又断电了。好像断电时间长了,它就能开机时间长点。这么奇怪的现象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A:
电源或主板问题,先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或主板问题,先换个电源试下

都换过,我知道是主板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修。

网友B:
去维修店 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维修店 看看吧

感觉维修点的技术不如论坛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