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不保存,有短路应该

楼主(2024-06-13):
电池电路有问题com跳帽拆了按新电池电池对地测也是只有1v,电容。电感二极管看的都是好的,二极管拆了电池电压正常,电池供电飞到二极管输出就会拉低,这个供电还会接到其它地方?

网友:
烧机大法 试一试

网友A:
我怕。别烧了别的东西。前段时间打印机主板短路一路,就是打印照片异常。我没测出来就烧鸡,结果不开机了,还没烧出来

网友B:
到桥之间 有没有短路配件   这个不能烧机    烧机有可能把桥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桥之间 有没有短路配件   这个不能烧机    烧机有可能把桥烧坏

现在不知道怎么走线,也没图。还没弄,明天再研究。跳帽拔了已经。这个应该还有两路似乎,明天有空了找找

网友:
rtc肯定给桥了。

网友:
估计是104电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怕。别烧了别的东西。前段时间打印机主板短路一路,就是打印照片异常。我没测出来就烧鸡,结果不开机了 ...

:Q

网友C:
跑线  检测CRT短路

网友D:
只插电池不插电,然后用万用表测桥边上,看哪个有电但偏低的,是电容的话取掉再试

网友:
那就是桥里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插电池不插电,然后用万用表测桥边上,看哪个有电但偏低的,是电容的话取掉再试

光插的电池电压就拉低了。3v拉低到1.1这是正极对地电压。到复位那就0.56了,这种没弄过。所以蒙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线  检测CRT短路

跑的不太明白

,明天有空再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插的电池电压就拉低了。3v拉低到1.1这是正极对地电压。到复位那就0.56了,这种没弄过。所以蒙圈

到桥那边还有电压就好,0.56v也无妨,测量到有电压的小电容直接拿掉试试看能不能恢复。还有电压可能是漏电,这个电供到桥附近,能漏电的要么是电容,要么就是桥了。如果那个双二极管和小电容都排除了,就很可能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