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S8 QNLXS01 DANLXBMB8C0 电源适配器 电源头求助,已结贴,已解决。

楼主(2024-06-13):
战神S8  QNLXS01  DANLXBMB8C0  电源适配器  电源头求助
已结贴,确实和HP的一样的。感谢楼下跟帖的几个老哥。respect!!

这种广达代工的,用的电源转接头,是和HP的一样?  还是和DELL 的一样?

有老哥修过没  求解答

网友A:
直接惠普戴尔电源头就能用

网友B:
和HP 一样,接口不对,也会不开机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惠普戴尔电源头就能用

感谢老哥,我看像HP。  之前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HP 一样,接口不对,也会不开机 。

之前修过这个机器老哥?  我担心不对会烧EC  之前就烧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过这个机器老哥?  我担心不对会烧EC  之前就烧过一个

修了不到半个月,有原装充电器,就用原装充电器。这两个板子布局差不多,一个显卡是3050,一个是4050.

网友:
跟hp 一样   非原装不开机  中间针有用    ,上次修一台13代的 中间孔小孔裂开了 换了一条线就好了

网友:
没遇见过  等遇见到了再来回复您

网友:
如果用错Dell的头不会烧吧??

网友:
跟戴尔的一样

网友:
现在的电源口形式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老哥,我看像HP。  之前修过这个机器?

这个机修的不少,大多都是电容击穿

网友(2024-08-30):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修的不少,大多都是电容击穿

哪里电容击穿?公共点?3、5V后极?

网友(2024-10-23):
DELL HP头都不能直接用,看来有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