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饭煲电源管理芯片的替换问题

楼主(2024-06-14):
故障问题概述:电饭煲接通电源,选择相关烹饪功能后按开始或启动保温,板上灯全灭随即自启亮灯复位。
检测过程:盖与底部的温度传感器检测正常,继电器检测正常,怀疑前端5V电压输入出现问题(此机电源管理芯片输出为5v,非12v),检测三极管及电阻,正常,三极管检测后不装上直接开机,所有功能按键均正常,按快煮开始或保温也不灭灯重启,且显示加热,怀疑5v电压不稳或偏低,检测安规电容及三颗电解电容正常,电源管理芯片型号:KP311BHWG,网上查无其引脚定义,初步判断电源管理芯片损坏

其电源管理芯片能否用KP311AWP或KP311BWG代替?如果不能有没了解的朋友推荐下可替代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主是否发错板块了

网友:
家电维修论坛欢迎你

网友:
这修家电啊?

网友:
帮忙顶 一下

网友:
可以差一点技术手册,很多引脚定义一样也能用。

网友:
学无止境啊真是

网友:
发错了么。玩玩家电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