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YS9082HP HPS2227K flash ID EC 5E 98 BF 84 CC求大神给个开卡神器

楼主(2024-06-13):
主控YS9082HP

颗粒ID EC5E98BF84CC
不知道啥制程,下载了好多YS9082HP工具都不行
求大佬指点个方向

网友:
问题解决了,铭瑄固态硬盘128G,不认盘,不能格式化,卡盘,用YS9082HP开卡成功了,成功复活!

网友:
下面我把整个开卡过程写出来,当一个成功的经验吧,让后面玩开卡的朋友少走弯路:
1.首先我在网上按教程,下载了一些主控YS9082HP开卡工具,随便找了个开卡工具读一下Flash ID,是EC 5E 98 BF 84 CC ,再用FlashMaster 软件 通过 flash id EC 5E 98 BF 84 CC  查到是三星颗粒TLC,料号 K9AHGD8J0A
2.然后一个个开卡YS9082HP工具试,都是flash id 不和,显示红色没法开始,后来在网上看别人论坛说可以手动更改 flash id ,但是没人说清在那个文件理改,卡在这里很久!
3.摸索1天,终于在YS9082HP工具目录里的文件夹UI_3/CONF/FAE/找到FASet这个文件双击打开(记事本)在里面
[FIX_FLASH]
FIX_ID_0=EC5E98BF84CC
FIX_ID_1=EC5E98BF84CC
FIX_FLASH_EN=1
找到了flash id 把原来工具自带的id改成了 我的 EC5E98BF84CC 保存退出
4.然后就按教程上的操作,短接ROM孔,识别后,拿掉短接,在“Parameter”设置界面里先点“编辑”,无密码直接点“确定”。再点击“手动”,让软件列出当前版本所有支持的闪存,然后再点击“自动”按钮,这是就会自动识别我的三星颗粒,
然后磁盘容量设置:IDMAE(标准)大小128G,其他默认保存
回到Main界面就不再显示红色了
接下来开始,进度条到100%就开卡成功了!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分享出来,希望大家收益,祝愿大家开卡成功!

网友A:
问下按楼主方法改颗粒id后,打开软件,点开始量产报错提示,再点开始也一样,报错文件修改,禁止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按楼主方法改颗粒id后,打开软件,点开始量产报错提示,再点开始也一样,报错文件修改,禁止启动

你是不是量产工具版本不对,有截图吗,报错得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量产工具版本不对,有截图吗,报错得截图

是不是点开始报错,你可以点一下开始上面“port  16p”改成8p或者24p都行,改完再点开始就可以开卡了!我是这么操作的!不知道你的报错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到了

网友C:
不知道这种情况咋办 到87%就报错写表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点开始报错,你可以点一下开始上面“port  16p”改成8p或者24p都行,改完再点开始就可以开卡了!我 ...

“port  16p” 8p或者24p,只是页面显示通道数量,就是可以同时识别得一微主控固态硬盘的数量,改不改没一点区别。

网友D(2024-08-18):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种情况咋办 到87%就报错写表失败

TRY TO UNTAG BOX DOWNLOAD ISP ON PARAMETER CONFIG

网友:
楼主工具可以发一下吗,一样的ID

网友:
这种是有一颗报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TRY TO UNTAG BOX DOWNLOAD ISP ON PARAMETER CONFIG

还是一样的

网友D:
salah satu CE bermasalah,coba set CH/CE map nya

网友:
引用 网友D:
salah satu CE bermasalah,coba set CH/CE map nya

Tidak , tapi terima kasi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