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4-06-14):
七彩虹H81M全固态版本V23,此前弄开放式鞋盒式运行是好的,买了新机箱和新电源,插电没反应;
在电源卖家提示下,将电源插到另一台机子上,运行正常,说明电源无故障;后又装有问下的主板插到原来长期运行的电源上,发现蓝色指示灯闪烁一下后就没反应了(新机箱是红色灯,前置面板一红一白,老机箱指示灯均为蓝色LED发光二极管)……
说明电源短路保护,主板存在短路故障……
具体怎样进行深入检测、检修?
本人是业余初学,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小弟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估计是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插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插反了

线缆颜色不一样,CPU插头是4+4pin的蓝色,专门印有CPU字样,显示插头是黑色6+6+2pin颜色不同,针脚数不同,而且我不是第一次干这个,绝无插错的可能性

网友:
黄铜铜柱,主板没有孔的话不要上。

网友:
看看机箱固定主板的铜柱没装错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