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层PCB板的主板想换个电容,太难了。

楼主(2024-06-14):
8层PCB板的主板想换个电容,太难了。给引脚加锡加焊油,而且都用了好的焊锡和焊油,要烫很久才能取下来,但是基本无法完全通孔,我的是80w的调温电烙铁,我自己计时十分钟,边看电影边烫,手都拿酸了,然后用吸锡器都吸不出来。以前用60w的电烙铁不行我就买了这个80w的,还是不行。是不是必须用焊台?调温电烙铁不行?

网友A:
没预热台就拿吹头发的热风筒预加热焊接部位。

网友B:
拆这种过孔的电容,直接风枪加铬铁 10秒包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预热台就拿吹头发的热风筒预加热焊接部位。

所以是要先预热一下板子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这种过孔的电容,直接风枪加铬铁 10秒包拆掉

所以是要先预热一下板子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要先预热一下板子是吧?

不是,直接两个一起上

网友D:
以前遇到这种8层10层无铅的也是犯愁,现在摸上门道了,一把烙铁轻松拆换。烙铁尽量用大功率的,我只有一个60w的,也能凑合。用大刀头,烙铁开到最大,用中低温锡把每个针脚融合一下,然后烙铁头同时贴两个针脚上,几秒就拿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这种8层10层无铅的也是犯愁,现在摸上门道了,一把烙铁轻松拆换。烙铁尽量用大功率的,我只有一个6 ...

通孔呢???

网友(2024-07-17):
孔通不通不用管它,孔再加点锡,电容两只脚对准孔,用手指按住。烙铁怼背面孔上,几秒钟就穿过来了,直接就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