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TX2060进系统黑屏

楼主(2024-06-14):
这个华硕显卡开机能亮 进系统黑屏 风扇狂转 。此时测电压只有5v 3.3v 1.8v ,gpu核心电压和PEX 显存供电都没有了,想问下,这个应该先修哪个电压。显卡修的少  ,有师傅指导下吗

网友A:
按时序 先修GPU核心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 先修GPU核心供电

谢谢指导

网友B:
很久以前就遇到了  修到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就遇到了  修到不少

请问咋解决的  。发现掉电了没有1.8v

网友C:
应该是先出显存再出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先出显存再出核心

显存是最后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