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2029不进纸

楼主(2024-06-14):
开始是打印完成后跑白纸,跑了大根三张后第四张卡半截。

然后把纸取出来,再次打印就没反应了,系统显示纸张错误

网友A:
上视频,这个描述也不知道哪里问题啊

网友:
查进纸电磁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视频,这个描述也不知道哪里问题啊

就是点打印机器不进纸

网友:
齿轮组更换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