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海尔le32f3000w和P

楼主(2024-06-14):
2台海尔le32f3000w和PPTV ptv32v4a 2台电容故障进水,修复完毕,一台,插电开机灯管驱动不升压继续搞定中

网友:
运气好两块主板一样的,一块搞定,另外一块升压上不去待机一样20多v,开机修好的升压45左右,另外的35,33v偶尔亮一瞬间,测试升压电路没问题,没思路了

网友:
模块都测试了

网友:
两块板对调屏幕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