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电涌

楼主(2024-06-14):
       客户一台DELL E6230笔记本电脑,有两个USB口分别插入两个U盘后,电脑提示“USB端口上的电涌   USB大容量存储设备所需电量超出该端口所能提供的电量。”这是电脑哪里的什么问题导致的?该怎么解决?大佬们给指点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你有这个板子的图纸没有,查一下usb的oc#信号经过的电阻,是不是有良了,测一下两端的电压

网友:
多谢!非常感谢!指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