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小新LA-K321P,说说感受和经验总结。

楼主(2024-06-14):
送来的时候应该还算一修机,机主说过保坏了,送到原购买店铺,检查了说主板坏。不修,退机。
收到看了下主板没修过,量测一下5V供电短路。顺藤摸瓜,发现U10,UC5,UT1全部挂掉。
于是定了芯片,这次买的是全新的,收到后安装上去,插电已经可以升压,但是按开机键电流0.1A等下就掉电。热成像发现南桥热。
量测CPU供电并未短路,于是继续研究,发现UA1也是坏的,由于这个芯片挂在南桥上,导致不开机。拆掉更换后问题解决。
2894没找到代换的,只能购买。

2898有很多芯片可以代换,我研究了一下原理图,发现可用AOZ1331DI,  TPS22966 , EM5209VF, G2898KD1U代换。

经验总结:5V短路,烧坏后端一堆器件很正常,如果运气不好,3.3被烧穿,CPU就带走了。

TYPEC供电真是害人啊,这个板子上其实预留一个常规的DC接口未用,搞不懂厂家一窝蜂上TYPEC是为了啥。

图纸点位图鑫制造里面有。
对了,顺便说一下,开机键对应EC的引脚是EC的114脚 ,名字是ON/OFF#
此线路对应JIO1的11脚。单主板拆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用万用表直接开机了,不需要搭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A:
这次的小料是在芯片张哪里买的,买的时候选择的全新的,收到确实是全新的。 不过实话实说买小料并不划算,平时多收点料板关键时刻才能省时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次的小料是在芯片张哪里买的,买的时候选择的全新的,收到确实是全新的。 不过实话实说买小料并不划算, ...

料板也贵啊   基本都是网上买   线下 就是坏的本   价格低也买不到呢

网友B:
AOZ1331DI,  TPS22966 , EM5209VF, G2898KD1 通用是吗

网友:
刚碰到小新AIR14 2020,TYPE倒霉接口不充电,预留的常规接口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AOZ1331DI,  TPS22966 , EM5209VF, G2898KD1 通用是吗

嗯呐。。。。字数补丁

网友:
坏这么都还划算吗

网友:
对于搞维修的这不是日常操作吗?何来划算不划算之说?

网友:
不止这一个,小新真是问题多

网友:
补充一下,U9芯片也烧了,这个芯片不用买,很多料板上都有这种芯片,看管脚定义一样就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OZ1331DI,  TPS22966 , EM5209VF, G2898KD1 通用是吗

通用,这些芯片就是双通道开关  不同厂家做出来的型号不一样功能一样,这几个型号都是电流6A

网友C:
TYPEC有的是转接头还是电源,转接头在哪买的,

网友D:
谢谢分享,typec充电把20v和5v绞在一起,感觉是在作死,早晚烧

网友:
运气不错 这机器修过好多台 大多CPU一起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TYPEC有的是转接头还是电源,转接头在哪买的,

黑马家买的,又去多多买了个TYPEC电流电压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typec充电把20v和5v绞在一起,感觉是在作死,早晚烧

问题是那个电源芯片是真小啊,玻璃芯片,又薄又小,手机闪光灯面积大小,厚度可能比安全套厚点,有个2MM吧。20V电压转换实在是难为它了,真是怀疑TI是不是故意的。

网友(2024-09-11):
修好后,进系统老是死机。遇到很多台。

网友:
TYPE-C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