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 3579 g7 7590触发问题 mec1416 触发问题

楼主(2024-06-14):
两个本 都是mec1416 配 sr40b 插电不触发 但是去掉bios电池 插电自动触发 强制关机后不触发 ec 127 脚power-sw 正常 ec给南桥开机pwrbtn 一直高电平不拉低。
  ec换过 南桥换过 ec供电正常 时钟插不插电源都能测到波形 南桥vccrtc srtc都正常 rsmrst 也正常。

还有个奇怪现象 按住开机键 插电源 是可以触发的 或着插上电源瞬间马上按开机键也可以触发

网友:
ec给南桥开机pwrbtn 一直高电平不拉低,是不是可以切线,然后测量

网友(2024-07-27):
手上也有一个给南桥信号一直为高成平,不触发

网友A(2024-11-04):
修好了吗楼主我也遇到了一样情况,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楼主我也遇到了一样情况,还没修好

没有 还在我这

网友:
5个月了还没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