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b450 时钟100m 复位也出了 就是不跑码

楼主(2024-06-14):
官网bios刷了几遍,实在没辙了。

网友:
电压全都有,压io压南桥,也不像虚焊,服了

网友A:
换不同代数的U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不同代数的U试试

只有个1300,官网bios上说支持1-5代,刷了个出厂和最新,还是不读bios,没波形

网友C:
用什么编程器刷的?有没有用1.8v转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个1300,官网bios上说支持1-5代,刷了个出厂和最新,还是不读bios,没波形

最好用3代U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编程器刷的?有没有用1.8v转换板?

有1.8的,不识别,2.5的识别,用2.5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1.8的,不识别,2.5的识别,用2.5刷的

那给别人刷吧。更新最新809f程序,直接用809f刷就好了。

网友:
查查rtc电路

网友D:
AMD的 不太好修 用示波器测量BIOS不跑码吗?

网友:
这种 AMD的板子 看着就头疼

网友:
桥吹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 不太好修 用示波器测量BIOS不跑码吗?

三张amd的,啥都出了,就是不跑码,bios无波形

网友:
来来看看的睥

网友:
哪里断线了估计,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