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851,掉件了,谁有点位

楼主(2024-06-14):
MS-7851,掉件了,谁有点位,帮忙看看

网友A:
你没圈出来是哪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圈出来是哪里吗?

螺丝孔边上掉了一个贴片

网友B:
螺丝孔边上掉了一个贴片,谁知道型号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螺丝孔边上掉了一个贴片,谁知道型号是什么

你量一下是不是一端接地和一端有值?连到哪里,如果是接地和有值应该是个电容。但是不知道你的板子具体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是不是一端接地和一端有值?连到哪里,如果是接地和有值应该是个电容。但是不知道你的板子具体是什么故障?

应该是个三极管

网友:
图太模糊,你也没圈起来不知道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