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在线安装苹果系统(macOS)问题

楼主(2024-06-14):
症状:
  1. 使用 command + option + R 组合键 进度条走到最后都报错误代码 -5101F。多次尝试,并更换网络,故障依旧。

  2. 使用 command + R 和 command + shift + option + R 组合键 进入“macOS 实用工具”->“重新安装 macOS”-> 选择磁盘,安装 进度条走到最后报“准备安装时发生错误,请尝试重新运行此程序”。

尝试过的方法:
  • 清除NVRAM缓存
  • 重新分区并格式化
  • 重置系统时间

  以上方法均无效。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没出去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没出去的原因!

没懂你说什么。

网友:
换个版本试下

网友:
如何换呢?

网友:
用U盘来装试试

网友B:
用U盘肯定能行。
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盘肯定能行。
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

能装好就行啊

网友:
是的,你说的这是一种方法。
但这里最主要的还是想看看有谁遇到过同样类型的问题,原因是什么。

网友:
在线安装时间太长  下载写U盘最快

网友C:
18年以前的电脑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年以前的电脑是吧

没注意,可能是17年。

网友D:
我用U盘装遇到过这种问题、改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E:
先安装一下WINDOWS系统看看,检查一下硬盘,可能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U盘装遇到过这种问题、改时间就可以了。

改时间也是个别案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安装一下WINDOWS系统看看,检查一下硬盘,可能是硬盘的问题

老的是原装硬盘,新的1T固态试了都一样。

网友F:
我之前拿到个水货机,各种组合键进不去,U盘也进不去,是啥情况??然后它原来的系统里写的17年的被改过序列号的,实际上是10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拿到个水货机,各种组合键进不去,U盘也进不去,是啥情况??然后它原来的系统里写的17年的被改过序 ...

会不会就是水货机的原因哦,如何确定是水货机?

网友:
能安装好就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