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用示波器修三星R428开机不显示 板号:BA41-01217A

楼主(2024-06-14):
三星R428开机不显示 板号:BA41-01217A

1. 全板打值未见短路,接可调电源通电,待机电流0.042 偏高,示波器测3 5V波形正常无杂波,暂未发现滤波不良现像。
按开机上电电流跑到1.8几安不显示,测PWM3 5V 3.45 5.1   总线 1.05V  1.8v    内存 1.5  0.75  CPU 1.12   1.09  显卡 0.89
综上S0电基本上都已经产生了,测PLT_RST# 无    测RTC_RST#2.97
于是把硬般下贴纸S除后,看到下面电容有点异常,拆除后待机电流恢复正常0.015.

2. 用示波器测SMB_DATA  CLK 有电压无波形  BIOS  1.2 5 6 都是上电瞬间有一次波形,触发后无波形,不正常,测各时钟都正常。

查时序图:已到走到了15步VRMPWRGD正常,测第16步:CLK3_PWRGD无电压不正常,各种测量都没有发现问题,
因无点位图不方便找信号,于是决定还是从南供电 复位开始查起,RTC VCC 2.97正常,
当想找到CHP3_RTCRST#时发现阻值有点低,测电压0.65不正常,拆除电容后电压恢复正常3.21
再次测SMB_DATA CLK 已经有波形了,同时测时钟芯片的CLK3_PWRGD 已正常。
看电流跑到2.2--2.4几…… 便测屏接口J500处 EDID 有电压无波形,5V  3.3 正常,继续检测发现U501 工作不正常 2脚无 PEG3_BKLTEN信号。

因要上夜班,明天继续

R428 BA41-01217a 01215a 01216a.pdf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A:
你这是兼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兼职的吗

不是,我没有读什么书,一直在深圳从事机电设备、机电一体化、家电维修、制冷暖通工程、弱电工程、电子技术……等相关工作,
修这些纯粹是对电子技术的爱好和研究,现在电子类产品太便宜了没有维修的价值都是换新的。谁还修呀,除非很高端的产品才考虑修一下,没有什么前景可言

网友(2025-09-12):
结果公布:后来修好了,忘记公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