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太兴奋了,终于捡漏一次,一个电阻损坏导致显卡代码43

楼主(2024-06-14):
客户报修一台笔记本电脑,显卡2060的,代码43。
收到笔记本电脑,先测试显存。显存测试全部报错,这个照片光太严重,人都拍到里面了,长的太丑,就截图发一部份。

然后拆下主板

显卡明显都重值过了或者换过了。先对显卡进行打值,发现没有异常,然后把CPU 和显卡上面盖个散热片(要拆了硬盘,不要让电脑进系统,以防过热把元件烧了),开机发现显存没有电压,也就难怪显存全部报错。找到图纸

检查供电,开启(这个对不上点位图的),和电压检测,电压检测居然有2.5v.点位可以看这个图,虽然元件号对不对,但芯片周围的元件大概位置是对的。

测试第一个电阻的阻值,原本有1.5m的,结果只有1.2M 了。直接换一个。

然后接电,不要开机,测试出电压为1.2v 左右。然后装起来,这个机器的独立显卡的电压需要过了内存跑码后才会出。然后进系统,发现驱动已经装好了。简单测试一下。

修了快两年的笔记本,第一台换个电阻修好的,所以来炫耀一下。

 会员1029708100鑫豆2026-3-1 14:18
 会员510109100鑫豆2025-12-6 13:30
 会员1534139100鑫豆2025-11-29 19:00
 会员170486100鑫豆2025-11-24 08:37
 会员875473100鑫豆2025-9-11 09:38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不错。

网友:
MP系列电源芯片首先检测VINSEN 电压就对了,MP2884 VINSEN电压不能超1.6V

网友:
学习到了,二修机器还能修好

网友:
学到经验了,下次不能只盯着显存、显卡核心了

网友A:
上家核心显存都搞过了会不知道没出电压?

网友:
电压都没出,,上家还搞了GPU

网友:
修啥东西,供电是先决条件,所有东西先测供电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核心显存都搞过了会不知道没出电压?

说不定是搞的时候把供电搞挂了

网友:
这个好多机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核心显存都搞过了会不知道没出电压?

笔记本电脑是客户回收的,应该是之前修过显卡,然后又出现代码43,然后就卖到二手市场了。

网友:
好技术,好运气!请问大家重植显卡6个月内有没有返修的,返修率高不高。

网友:
这故障点不常见啊,应该不属于通病

网友:
真厉害,恭喜了。

网友:
用的啥测试版本,我网上下了几个版本的mats 都只能测试台式,笔记本都测试报错

网友:
原来是一颗电阻的事儿

网友:
电阻还有变小的,少见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技术还是不错那么高兴的事,应该赚的钱周末庆祝完了。

网友:
有些时候 他们把银浆和散热胶搞错了 就涂上去了 哈哈哈

网友:
赶紧找28号技师庆祝一下

网友:
我碰到换电容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现在很少见人发贴了

网友:
这个供电芯片要注意,我也修过一台,10代的U,没有CPU供电,换了就好

网友:
以前见到电阻变大的比较多,楼主能捡到这个漏运气真好,技术更是厉害

网友:
变小一般是有腐蚀

网友:
这种情况有哦,没电压都没查出来

网友B:
楼主又拿捏了一个显卡,核心小赚一笔啊。
小阳电脑维修
同行的,赚不了那么多的,老板还主动加了50 块钱给我。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又拿捏了一个显卡,核心小赚一笔啊。
同行的,赚不了那么多的,老板还主动加了50 块钱给我。

网友:
上家是不是显卡不要钱啊,上来就干GPU,电压都不测。

网友:
电阻还有变小坏的厉害

网友:
上家既然有能力换显卡和显存 这个分压电阻居然不知道?不科学啊

网友:
先找图纸,再找件,东西齐全开始焊,一个喷嚏,全玩完。

网友:
用到这种芯片的板通病:VINSEN脚电压异常掉电很多,都是分压电阻变值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