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显示器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4-06-15):
家里有个CCPL液晶显示器最近显示不正常,上部有很明显的暗块,如图。请教一下是哪里有问题,是否可以更换灯管来解决?

网友A:
不是灯管问题,液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灯管问题,液晶的问题

哦,请教一下,仔细看并没有坏点,这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
这么老的东西 就一个字,扔~

网友:
液晶屏问题。

网友:
各位大佬,这个问题是如何造成的,还有办法修复吗,当然是不换屏。

网友:
屏坏了,准确的说是屏的偏光膜老化了,凑合用吧。

网友(2024-07-18):
偏光膜出厂。没压好。温度低了。手机屏可以搞一下。这液晶屏没有设备。分离难度大。可能完蛋。

网友:
背光灯管只有点亮或不亮,
从照片上看,这个是液晶屏问题。
看着象是外力按压导致的。

现在液晶显示器很便宜了,这种19寸处于淘汰货。
建议换新
没必要折腾这种显示器了,纯属折腾除外。

网友:
偏光片老化了,没法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