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看下,这屏是坏了吗?手头没有屏试。

楼主(2024-06-15):
大神们帮忙看下,这屏是坏了吗?手头没有屏试。

网友A:
肯定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屏幕的问题

好的,谢谢了!

网友:
看着都不像是屏问题 仔细看一格一格的

网友:
不会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B:
不像屏坏,右下角关机图标完整且靠上移了。

网友:
屏的问题,外接屏试一下

网友:
回复所有师傅,是屏的问题,换屏就好了,开始没有可试的屏,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像屏坏,右下角关机图标完整且靠上移了。

确实是屏坏了,关机图标是往上去了点,正常的。

网友:
可以连接电视机HDMI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