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主板上四个特俗螺丝,上面一字,里面可以再拧十字的,用什么型号起子对付?

楼主(2024-06-15):
请教各位,5s主板上四个特俗螺丝,上面一字,里面可以再拧1.2 十字的,用什么型号起子对付?

网友:
2.2 的十字? 谢谢指点。

网友A:
多问一句,一般网商卖的苹果手机螺丝刀套件中的 中板2.5+ 适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问一句,一般网商卖的苹果手机螺丝刀套件中的 中板2.5+ 适合吗?

K可以

网友:
以为是以前的贴被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