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今天刚遇到的奇葩问题,关于联想台机

楼主(2024-06-15):
客户订了一台联想geekrpo的台机,系统改成win 11专业版,关机后CPU风扇、显卡风扇、机箱风扇一直转,电源风扇是停的,按开机键也开机,就是关机后风扇一直转,最长等了20多分钟。打400也解决不了问题,发出来给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电源没关断吧,win11专业版是不是GHOST装的?

网友B:
哪是关机前在部署一些操作,还没有完全关完,关闭快速启动看看,https://www.php.cn/faq/569412.html

网友C:
确定不是系统问题 就是硬件故障

网友D:
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没关断吧,win11专业版是不是GHOST装的?

不是,安装版的系统,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联想的机器通电后会自检,自检的时候就一直在转了,不停。按开机键也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试过,4月份出厂的机器,官网上的BIOS也是出厂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不是系统问题 就是硬件故障

可以正常开关机,就是风扇不停,其他正常使用。400也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是关机前在部署一些操作,还没有完全关完,关闭快速启动看看,https://www.php.cn/faq/569412.html。

试过了,不好用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E:
换回原来的系统,看看能不能停,区分一下是硬件 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回原来的系统,看看能不能停,区分一下是硬件 还是系统的问题

硬盘已经全格了,原来带的11家庭版,改成专业版了。后来也跟着400给的网址下了提供的系统,安装上以后也没解决。个人认为不是系统的问题。通电自检正常来说自检完了风扇就停了,这个不这样。自检不停。按电源开关电脑还开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硬盘已经全格了,原来带的11家庭版,改成专业版了。后来也跟着400给的网址下了提供的系统,安装上以后也 ...

没改系统前,原来的家庭版 也有这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改系统前,原来的家庭版 也有这问题吗

没注意,直接进的PE

网友(点评):
99.99系统问题,0.01硬件问题,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注意,直接进的PE

还是换换系统试试吧,大概率还是系统的问题,新机应该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楼主原来的系统 风风扇可以关停吗

网友:
感觉是自检程序写到BIOS里了,估计你换系统后要改BIOS,

网友:
看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G:
哈哈哈,我遇到过,是电源线有问题。如果不是模块的电源线,就是换电源了。

网友(2024-07-15):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我遇到过,是电源线有问题。如果不是模块的电源线,就是换电源了。

你的意思是用联想自带的电源线就没这种问题吗?

网友(2024-09-12):
我也遇到过,关机后键盘灯还亮,开机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