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笔记本电脑1.8v短路不认显卡维修过程

楼主(2024-06-15):
接客户一台小米笔记本电脑,主要故障不认显卡。板号如图
测试显卡相关的电脑,发现1.8 短路了

觉得显卡可能坏了,于是报了显卡核心坏的故障。等老板同意维修,开始排查,取了电感和旁边几个电容

拆了后还是短路,直接1V 烧机,正想找发热元件,发现电流很小(忘记多少了),万用表量了一下阻值,正常了,所以具体哪里坏了,我也不知道。把电路恢复,开机,发现已经认卡了

简单测试一下。

然后换上我这里最好的硅脂,为什么不接直接换,因为这种硅脂差不多10 块一支。

几个电感的电压如图,这个中间针可有可无,不影响开机。时序可以参考HP

网友A:
净赚一个显卡核心,这个发出来客户会不会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净赚一个显卡核心,这个发出来客户会不会看到

想法很好,具体故障我已经和客户说了,实收200 块钱而已,没事,我发出来就是给客户看的。

网友:
这么奇葩,感觉会返修

网友B:
还是电容问题吧 不找出来到时还会返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电容问题吧 不找出来到时还会返修吧

这种没图纸的,万一返修再说。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开始量着短路,一烧机,发现好了

网友C:
烧下机就好了 不对吧 可能会有暗病

网友:
加分了,不管怎么说,能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下机就好了 不对吧 可能会有暗病

这个机器之 所不认卡就是1.8 v 电压不出,导致后面的电脑都没有。放心,不会有暗病的。

网友:
估计第二天就会返修 这个显卡本来阻止就很低

网友:
估计版层有问题

网友:
这么神奇

网友:
不管怎么样,修好就行

网友:
电容漏电吧

网友D:
楼主的帖子写的平实细致,看着很舒服,看了好多,谢谢您。有个问题向您求教,我的ut61e万用表二极管档短接是0.0006左右,怎么能和您的一样,可以0.0001呢?

网友:
一样,遇到过一台拯救者。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帖子写的平实细致,看着很舒服,看了好多,谢谢您。有个问题向您求教,我的ut61e万用表二极管档短接 ...

不用在意这个,这个就是表的内阻+万用表笔的内阻。比如你测试其它元件是0.0007 ,直接短接0.0006,那你测试的这个元件就是0.0001。
我的表笔记是买的原装,买二送一,我是从三条里面选的内阻最小的一个表笔,其它短接有0.0004

网友E:
下次核心真坏了,你也得两百块含泪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核心真坏了,你也得两百块含泪换好。

同行的电脑,配件都是客户自己的,不用考虑这么多的。

网友:
有的时候时好时坏

网友:
这个电脑没有返修,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烧鸡,可能把损坏的元件直接。烧坏了。1.8V起来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下机就好了 不对吧 可能会有暗病

应该部分电容短路,烧一下好了,用不久又会短路,和微软pro4跑电故障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