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0UP主板的电池在哪里

楼主(2024-06-15):
华硕X540UP主板的电池在哪里

网友:
很多主板都取消了COMS电池,由电池供电

网友:
显而易见主板不带电子,改成外置电池供电,这种设计很多牌子都是这操作

网友:
这主板看着就很次

网友:
这主板没有纽扣电池   通过电池保存bios设置

网友A:
静电保护,灯可以亮,但开不了机,如何消除静电。

网友:
这个没有小电池的

网友:
这个还要问吗?你不是专业修电脑的吧

网友:
小电都装到大电池里了,把大电池拆开看一下。

网友:
我遇见的只有苹果和华硕有些没有纽扣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电保护,灯可以亮,但开不了机,如何消除静电。

把灯扣下来就亮了

网友:
这是业余修电脑的 都混进来了

网友:
没有bios电池,靠机器电池维持

网友:
在电池里面,

网友:
这个主板没动电池,用 的是续航电池

网友:
大电池集成小电池

网友:
正常情况下 内置电池有电   待机电路工作  3V LDO供电

网友:
这个主板是没有小电池的楼主 都在大电池里

网友:
你是说coms电池?还是大电池

网友:
内置电池保存时间的,不过你可以改个CMOS电路上去,有预留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