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0UP无法开机

楼主(2024-06-15):
华硕X540UP拨掉电源,移掉电池后,按开机健若干秒,可以开机。但装上电池后,灯都是亮的,就是无法开机,电池是好的。

网友:
估计是静电积累的问题,问一下诸位大神,如何消除静电。或者换什么元件。

网友:
无法开机是按时序测,还有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机有通病

网友A:
已刷了BIOS
静电如何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刷了BIOS
静电如何去掉。

不是静电问题吧,查下C2505电容

网友:
正常哪来的静电?静电不是灯常亮吧往往击穿电子元件。
这个是通病,PU8804不稳定问题,在 r0633  空位放一个 0欧电阻 (一坨锡的问题,我是懒得加0欧电阻)并拆掉PU8804, 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静电问题吧,查下C2505电容

跟C2505有关系?

网友:
X540  点位图分享

X540UP.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