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解决"某个未知程序将你的主页更改为...。"

楼主(2024-06-15):
每次打开IE都提示“某个未知程序将你的主页更改为h*p://w*.2345.com/?75*。”,当然是点“不更改”,因为点的是“不更改 ”,所以每次打开IE都会提示。如图:

解决办法:
  一般要修改IE主页都会对注册表进行修改,所以我们只要找到是哪个程序在改相应的注册表键值即可 。

  准备工具
    “Procmon Monitor”也称“Process Monitor”一款系统进程监视软件

  操作步骤
    注1:在操作前关闭所有无关的程序,减少监视对象。
    注2:以下我们要点“ 更改”主页,所以机会可能只 有一次,操作步骤一定要正确。

   1、运行“Procmon Monitor”,只选择监视注册表。

    2、点“Capture”开始监视。

    3、运行“IE”,弹出“某个未知程序将你的主页更改为h*p://w*.2345.com/?75*。”时,点“改更”。

    4、关闭“IE”,回到“Procmon Monitor”窗口,停止监视(点一下Capture)。

    5、进行数据分析,首先过滤一些系统进程如svchost.exe、csrss.exe、Explorer.exe、iexplore.exe、lsass.exe、wmiprvse.exe
      以svchost.exe为例,如图:

    6、在窗口上按“ctrl+f”组合键, 直接查找关键字“Start Page”快速定位到问题程序。

    7、不出所料果然找到有1个程序在对主页进行更改。

    8、自此修改主页的程序便被我们找出来了。

网友A:
2345输入法、2345浏览器、2345卫士,比360恶心,会后台捆绑下载,会自动修改……我全部卸载,一点不留

网友B:
国内浏览器比较恶心,为什么IE那么受欢迎,这道理都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浏览器比较恶心,为什么IE那么受欢迎,这道理都知道吧

主要是这么一改,有些浏览器读主页也是从注册表这个位置读。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45输入法、2345浏览器、2345卫士,比360恶心,会后台捆绑下载,会自动修改……我全部卸载,一点不留

是的。。。

网友(2024-07-23):
所以搜索出来是火绒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