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三例

楼主(2024-06-15):
案例1:昂达h61开机无显示
    这块昂达h61主板原自用购于十几年前吧,用了几年挂了,故障是触发不显示,修这块时完全不会测各点位电压,纯粹试一下的心态修好的。
    想着先刷个bios试试,于是拿出珍藏多年的烧录器(这个烧录器是十几年前用于复印机粉盒芯片烧录的),准备烧录时发现bios是贴片焊在主板的,于是又拿出十几年前在广州岗顶赛格买的已封尘多年的风枪。下载昂达bios也是一波三折,竟然分新旧官方,后来在旧官方找到对应bios,无耐烧录器太旧只支持win7,只能找了块硬盘在备用电脑装了个win7,烧录过程还算顺利,焊回bios开机能正常亮屏,插上硬盘进入系统测试正常。

案例2:华擎h61m/u3s3触发后无显示
    有了前面昂达的经验,兴奋地刷了bios,结果故障依旧,准备放弃的时候,主板触发后发现cpu一点温度都没有,用万能表测量cpu供电电感处果然没有电压。难道cpu电源管理芯片rt8859坏了,

准备干rt8859的时候,把cpu供电的所有贴片三极管测了一遍,在rt8859边上有一个三极管压降有点问题,拆下来一测果然坏的,就是下面图片这个s1a

准备找马云买一个,发现在主板边角上有一个一样型号的三极管,看了线路大概是控制蜂鸣器的,反正蜂鸣器原来都没装,果断拆了s1a装到坏的那位置上,开机一试主板恢复正常。

案例三:技嘉h81M-ds2触发后无显示
    这块板是今年年初配的自用办公用的,花71买的,因为cpu,3代内存也便宜,所以选择4代,办公流畅很很。用了几个月后,偶尔开不了机。正常开机时会提示恢复出厂bios配置,可能技嘉双bios的原因吧,后来彻底不显示了。开始又怀疑bios坏了,花了1小时将2个bios芯片吹下来刷了各版本,又对换过,主板都烤变色了,故障处旧。

无耐放弃维修使出杀手锏,扣下电池,将主板放在水盆里,加上二两洗洁精,用牙刷来个全身洗白白,洗完用风筒吹干,观察发现cpu针脚弄弯2个。戴上老花镜好不容易把弯的两个针脚弄平一些。插上cpu一通电,完了,触发都无反应。完全挂了……
    两天后,抱着试一试心态。插上电源,开机又能触发,但还是不显示。网上看了一些维修视频,终于会测cpu,内存,桥供电,但测时钟和复位没电压。又在迅维论坛搜了一遍,看了几位前辈的维修案例,在io芯片it8620e的vin2脚电压不正常,此脚应该是检测12v电源电压正不正常。正常后再给桥开桥信号。

根据分压公式算vin2脚2v正常。实测只有1.24v,所有io的o_pwrok1脚低电平,无开机信号给桥,自然无时钟和复位电压。
知道原因就开始维修了,拆下上图电容看是不是电容漏电,拆下后电压变成1.26v,还是不显示。在线测两个分压电阻没什么异常,保还是拆下来测量,测量很正常

。没办法装回去再测一下,15k下拉电阻装回去后,75k上拉电阻实在太小,戴上200度老花镜加上40倍放大镜,再加上比较粗烙铁头和摄了,焊了很久都无法将75k电阻焊回去,最后手一抖这个0201的小电阻就消失不见了。本着节约的原则,找出前两年买的0805电阻簿,找到75k,晕了,电阻大好几号,焊盘点短很多,没办法只能好马当死马医,花了7749分钟飞了根铜线才焊上。

焊完开机,终于见到开机画画,各项测试无异常。

最后,千辛万苦把三块主板修好,又将你们放回阁楼吃灰,h81回来今年才买的,但坏了后第一时间又买了一块b85,b85的pcie是3.0,bios刷入nvme,用上m2固态。速度比h81pcie2.0快一点,所以h81修好也只能吃灰了,感谢论坛平台给我们入门初学者得到学习机会,也感觉各种前辈在论坛分享各种维修心得。

网友:
技嘉那个电阻是0402规格的。这种老式850直风枪是非常容易吹飞电阻的,要换某品牌手柄风速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技嘉 电压检测异常 一般是能触发不显掉电

网友:
年初还买h81主板??我发现广东深圳,都很会省钱,10代都下台了,现在12代主流,

网友:
我都是用风抢拆装这些小贴片的。

网友:
广州赛格已成为历史,关门大吉了

网友:
第三块是啥的原因?75k电阻?

网友:
虽然修主板摸索但看的出有很扎实的电子功底!

网友:
修主板的经历和我差不多。看楼主还是谦虚了

网友:
学得不错,我只会逛逛论坛

网友:
你他妈真是个人才啊

网友:
看着修好的主板,我替楼主感到高兴

网友:
牛!看得出楼主扎实的电子知识基础!

网友:
就是享受这个维修的过程,用不用是一回事,修不修是一回事

网友:
感谢分享,步骤清楚,学习了

网友:
电阻分压器在哪下载的?

网友:
原来你就是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也是厉害

网友:
我有块昂达b75风枪加电源管理芯片电压出来了开机正冷机能触发点不亮没有cpu电压

网友:
遇事不决刷BIOS

网友(2024-07-26):
就是喜欢折腾电子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