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81M V23全固态主板向各位大佬求助

楼主(2024-06-16):
七彩虹H81M V23全固态主板,电源保护致使无法开机……
1、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24pin插座偏置电压,未发现短路;
2、插上24pin和CPU风扇,测量待机电压,紫色线正常待机电压只有2V(正常值是5伏);测量绿色开机线,电压为2.0V;
3、短接开机跳线:风扇不转,CMOS电池附近的三极管电压为2.9伏,南桥有温度上升现象,我室温29.5度,测别的器件温度是30℃,南桥测得温度是34℃。
       本人手上有数字万用表、示波器,热风焊台等常用工具,特向各位师傅请教接下来的检查思路及操作,谢谢诸位!

网友:
我电源在另一套主板上试机,工作是完全正常的,单独短接绿线与地电位,电源工作正常,测量各组输出也是正常的,首先排除电源故障

网友A:
5VSB 只有2V,低了!电源不接主板开机,5VSB电压正常吗?

网友:
怎么不能评论?

网友B:
先查待机电压,紫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B 只有2V,低了!电源不接主板开机,5VSB电压正常吗?

电源正常,短接绿线启动,万用表测量24pin各电压正常,该电源插到另一个主板上则整机工作正常,说明电源是工作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查待机电压,紫线

紫线正常值5V,我这个实测才1.9~2.0伏……此前弄的是开放式,工作是正常的,前几天买回来一个机箱,把该主板装到机箱内就不行了……新疆干燥,静电问题突出,现在怀疑是换板组装过程中有零件被静电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紫线正常值5V,我这个实测才1.9~2.0伏……此前弄的是开放式,工作是正常的,前几天买回来一个机箱,把该 ...

按不触发故障时序来修吧,先修待机部分

网友:
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吧。

网友:
说实话,这里谁都帮不了你。你要是只是想修好这块主板,劝你放弃,买块二手主板成本还低过。如果你是想学维修主板,还得花钱跟师傅学,或者找培训机构。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A:
如果还没好,我愿跟你一起找问题,你首先在网上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没好,我愿跟你一起找问题,你首先在网上找到图纸。

七彩虹没图纸

网友:
一步一步慢慢来。先查待机

网友:
3.3v正常吗

网友:
我觉得是桥短路了吧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帮忙支招,我又买了个主板,在卖家提示下,我想到可能是CPU坏了,然后取下CPU,再次测量待机电压,结果竟然和装CPU测得的结果一致(装和不装没区别,那大概率就是CPU挂了)
        新买的CPU还在快递路上,过几天到了后第一时间装上试试,试完再来向各位师傅汇报结果。谢谢大家!

网友:
搞维修的,就要有执著的精神,才能有进步。

网友:
先查待机问题,跟CPU没关系,就有不上CPU该主板也能触发,您这明显是有芯片微短路,5V给拉低了

网友:
主板故障,不要折腾电源,分别判断,一般很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