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10欧姆电阻挂掉了,可不可

楼主(2024-06-16):
这里的10欧姆电阻挂掉了,可不可以用0402的代替呀?手上没有这个电阻。

网友A:
这个是充电芯片供电10欧电阻吧,最好用回一样大小的,很多板都有

网友:
封装尺寸大小,影响功率和散热性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充电芯片供电10欧电阻吧,最好用回一样大小的,很多板都有

对,不过我没有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过我没有有啊

TB很多,3元100个还包邮

网友:
0402的电阻个头小,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