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怎么测开机掉电?

楼主(2024-06-16):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万用表测不到。示波器买两年了不会用啊

stop一直是红色,啥也测不到

网友:
触发电压调整,太小容误触发(上升沿被测电压的1/3,下降就2/3)还有时基调大点 试试

网友:
stop摁一下。

网友:
https://edu.chinafix.com/course/281笔记本掉电的维修思路核心内容

https://edu.chinafix.com/course/12笔记本维修之泰克示波器抓掉电维修实例

其他掉电教程https://edu.chinafix.com/cloud/s ... %B5&type=course

网友:
按了马上又是红灯。按楼上的方法可以了。就是电压显示不准差太多

网友:
是不是得先修示波器?

网友:
你设置的是单次触发,触发一次后stop灯就会亮!

网友:
单次触发,触发电压和石基需要自行摸索,没有固定的规则。

网友:
用测单次测

网友:
示波器调试的问题吧

网友:
设置单次触发,触发电平和触发时机自行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