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7 R2 报警七声求助

楼主(2024-06-16):
老款的外星人,版号LA-B753P。四代i7处理器,客户送过来是大短路,排查是CPU供电管对地短路了,更换了新的场管,开机掉电三次后报警七声,各电压正常就连复位都正常,就是不亮机,换了CPU ,又刷了好几个BIOS也是报警不亮机,谁搞过啊指点一下。

网友:
显卡也是7 声哦

网友:
看看COM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有的外星人笔记本需要把电池拔下来放置一段时间才能清楚bios 设置

网友:
感谢几位老板关照,应该还是CPU问题,退机止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