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V星Z77A-GD55,偶尔不触发

楼主(2024-06-16):
此板刚拿到手第一时间是通电的,并且正常开机显示,心想白捡钱了,准备装系统测试,没想到第二次开机,居然不触发了。经过几次反复验证,确认了故障为不触发。推测跟桥的关系不大。直接查待机电路。V星主板待机电路坏的很多。3 5VSB正常,开机排针电压正常。IO RSMRTS。测试到IO旁边的一个5脚芯片,看了下电路,5脚输出为名为3VA。这电路与3VDUAL.差不多一个意思,只是高端板上单独设计了一路给RTC电路供电。下图所示 为0V
图2箭头所指处为图1实物,无电压。查了一下U45的供电正常,EN3脚为0.Q52G端为0正常。果断判定Q52坏。换掉后EN正常 4.8几V电压,3VA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这个待机电路和七彩虹H110 H310  一样的

网友B:
高手厉害,这都查到了  学习到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学到了,通过别人的分享积累自己的经验,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手厉害,这都查到了  学习到了 谢谢分享

差劲的很   多年搞维修了  最近心血来潮  纯属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差劲的很   多年搞维修了  最近心血来潮  纯属爱好

EN正常G端多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正常G端多少电压?

5V啊上拉就是5V

网友:
Q52的G端是0v,刚才搞错了

网友:
5v上拉就是5v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待机电路和七彩虹H110 H310  一样的

你难道有七彩虹的图纸点位?

网友:
学习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
表面看问题简单!实际处理起来很难,特别是时好时坏,不稳定的主板!楼主能把这问题修好。确实厉害!

网友:
不稳定的主板修起来很麻烦,楼主经验丰富多彩多姿。厉害

网友:
直接把Q52管子拆了应该也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