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秒1.7v高电压的担心一问………………!

楼主(2024-06-16):
我今天早上起来。 想调试下11900k超频5.2
我进入bios尝试下offset电压模式 +0.1
开机后立马打开cpuz 发现是1.7v我立马关机了
aida64核心温度一下子来到六七十度
我立马关机
重新调试offset -模式
啥也没跑
几秒的1.7v 对cpu来说没啥事吧?

网友:
在㱄频下,再 跑下分试试,看能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频下,再 跑下分试试,看能稳定不。

可以的。甚至 跑到了还比之前的高 历史最高分。        再跑个分是啥意思 和跑分啥关系

网友B:
没得事,要烧早就烧了。cpuz 显示的电压不一定准。

网友:
不用担心,CPU没有那么脆弱

网友:
还有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得事,要烧早就烧了。cpuz 显示的电压不一定准。

假设。 万一。显示的是正确的话。 会有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假设。 万一。显示的是正确的话。 会有事吗?

万一真是1.7V 也没得事,你能看到1.7V就没事,CPU没得你想象那么脆弱,电压高的同时也要电流足够高才能烧,你看到1.7V的时候 电流是很低的状态,没事的。
这就好比你手动加电压,把CPU电压提高到了1.7G,但是CPU主频很低啊,电流也很低,在1.7V下一旦满载才会必烧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真是1.7V 也没得事,你能看到1.7V就没事,CPU没得你想象那么脆弱,电压高的同时也要电流足够高才能烧 ...

所以 重要的是温度! 而不是电压?? 我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理解,高电压下只要足够低的电流也是没事的,就像灭蚊拍高达2000v电压,但是电流低的可怜,即便触电也没危险,但是会很痛,不过往往高电压你是控制不了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真是1.7V 也没得事,你能看到1.7V就没事,CPU没得你想象那么脆弱,电压高的同时也要电流足够高才能烧 ...

意思 也就是说:1.3v温度控制的不好也会烧,1.7v如果温度控制得好 即使满载 也没事?

网友(点评):
1.3V你还拉得住温度,但是1.7V下,电流稍微大一点,温度迅速上升,即便有非常好的散热器,你也拉不住温度,那些极限液氮超频的CPU电压往往就是接近2.0V,但是人家不但是要给CPU变态降温,连主板供电也是要降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真是1.7V 也没得事,你能看到1.7V就没事,CPU没得你想象那么脆弱,电压高的同时也要电流足够高才能烧 ...

我为了挽回1.7v几秒的损失,
我现在是默频降压offset-0.06v准备节能长期使用了

网友:
CPU没有那么脆弱,大部分CPU坏是因为CPU供电上管击穿,大电压大电流直接过去

网友D:
只要风扇足够强劲,CPU烧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风扇足够强劲,CPU烧不坏

我散热是ek的aio elite 360 D-RGB  能扛得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风扇足够强劲,CPU烧不坏

在吗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