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110M-S2PH主板上电反复重启。

楼主(2024-06-16):
查测电压基本正常、复位时钟正常。刷了官方的bios点亮进了系统,过了一会儿又是反复重启偶尔点亮一下又灭了。求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能显示时,进BIOS看下电压监测,有没有电压不稳跳动情况

网友:
显示一秒就灭了,反复重启。

网友:
检测IO 124 125脚

网友:
是不是12v和5v检测电阻坏了?

网友A:
这两个电阻阻值多大的?没有图纸。

网友:
量一下电压,检测电压一般是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阻阻值多大的?没有图纸。

用大于10K电阻,能分压成2V就行的, 12V 分成 2V  上面电阻75K, 接地电阻15K,,

网友:
帮你顶一线

网友:
我遇到一个也是gab85,不装cpu能开机,装cpu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断电了,mos管gs才10,换了后可以开机点亮,用不了几次又是老样子

网友:
我的这个是触发后有VR_OK,也有syspwrok,但就是不出PLTRST,被我折腾了一下午结果最后不触发了

网友:
这里的电压2.0V电阻10K左右屏一亮又重启

网友:
用15K电阻分成电2.6不行,显示一下又灭,10K电阻分成2.0V都是一样掉电重启。

网友:
实在不行就做料板了。

网友:
3板斧,不行就丢进垃圾桶。

网友:
这板便宜就换新吧 不折腾了

网友:
这两个分压电阻换了有时也不行,头痛

网友:
己经换板了,屏幕亮就掉电,还是想修好。

网友:
装cpu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断电了,mos管gs才10

网友:
现在遇到110几个搞不出来就换。。卖废板子还感觉利润高些

网友:
今天换个bios芯片刷了官方的bios好了,原机的是25L64的,我用128的代用。上机点亮了不重启了,但是VGA接口不显示,HDMI独显正常。

网友:
估计是12v和5v检测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