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挽流器】山寨电源就是个笑话

楼主(2024-06-17):
手上有个山寨电源,没有任何铭牌标识,通电无12v输出,测试开关管短路,于是拆下开关管,重新测量发现管子是好的,再次测量发现12v的变压器大短路,拆一下变压器重新测量板子不短路了,他没有任何维修价值,就把它放到。一边当老料备用。一直对电源里的挽流器感兴趣。就把这个山寨电源里的拆开,想看看其结构原理,发现看了个寂寞

搞装机也好,搞维修也罢,尽量还是不要选山寨电源,哪怕选低功率的一线也好过电源烧毁导致整机损坏,切记切记

网友:
造假是中国专利

网友:
那根蓝色的电感线,赞称一绝

网友:
这个水泥是配重的

网友:
遥遥领先不是吹的

网友A:
同一台笔记本清灰,有报100元的,有80的,50,30的。大多客户会选便宜的。
要么就是压价:你看那家清灰才30,你家咋这么贵。如果你坚持原价,大多客户找便宜的那家了。

网友:
很常见的假电感

网友:
大惊小怪,见怪不怪,你那还有铁块,有些用水泥pfc

网友:
200瓦还是带的起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一台笔记本清灰,有报100元的,有80的,50,30的。大多客户会选便宜的。
要么就是压价:你看那家清灰才30,你家咋这么贵。如果你坚持原价,大多客户找便宜的那家了。

这个便宜没关系,还是要看店主人的。

网友:
水泥块厉害啊

网友:
鼠标也一样。配重。好的放钢筋。不好的就是水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便宜没关系,还是要看店主人的。

维修也是看人下菜碟

网友C:
不知道淘宝买的这种电源适配器是不是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淘宝买的这种电源适配器是不是也是一样

另外楼主拆的不是变压器,那就是个假电感,适配器里一般没那个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