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 8940 D10-WAVE3-MT BIOS 快速亮机

楼主(2024-06-17):
不清楚版号  一个原始BIOS  一个改ME的

DELL XPS G.rar

8.49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4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改ME

DELL XPS Y.rar

8.71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原始BIOS

网友(2025-03-27):
我的板子不通电刷这个通电了  谢谢老板  恭喜发财

网友(2025-10-08):
明天下载试试,开始偶发不开机 放久了直接CPU不加电了

网友:
各位刷过的朋友可以指一下这个主板bios在啥位置吗?我找了个遍都没 看到常规bios芯片

网友A:
电池下方   那个大的长方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下方   那个大的长方形的

谢谢,这个大的 我CH340的编程器只有看着发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下方   那个大的长方形的

大师,可以把me改版阅读权限改低一点不,下载不了

网友(2025-11-09):
坐等积分上涨后下载

网友B(2026-03-27):
我的板子不通电刷这个通电了. 但无法保存服务标签信息,也无法退出制造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板子不通电刷这个通电了. 但无法保存服务标签信息,也无法退出制造模式。

换电池在试试,看别人回复是没问题的,DELL  bios基本都是工厂模式保存退出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