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30 G6版号DAOX8IMB8E0关机风扇狂转维修经验

楼主(2024-06-17):
机型:HP PROBOOK 430 G6
版号:DAOX8IMB8E0
故障现象:关机风扇狂转,开机一切正常。
维修过程不多说,没有点位图电路图,直接上干货,图中红圈里的芯片换掉就好
这个故障看到论坛里有个帖子求助过,好像没解决。

网友:
这个是电压转换芯片吧

网友:
拍高清图了没有?我需要,谢谢

网友A:
我找到参考图纸,楼主换的芯片就是PU9500,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感谢分享!希望下次遇到。

网友:
thanks. save for references

网友:
二级转换电路吧

网友:
这不就是个电源转换芯片

网友:
这个坏确实有点不好判断

网友:
二级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参考图纸,楼主换的芯片就是PU9500,电源管理芯片吧。

来份图纸最妙!

网友:
二级电压转换芯片,一般上机都会测量是否短路,当然如果没短路,只是芯片不良导致的问题那就不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