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yoga 720 按开关不触发

楼主(2024-06-17):
客户寄修一台笔记本电脑,主要故障为开不了机,
收到电脑,先拆开后盖,打值,没异常,然后通电,按下开关,指示灯会亮一下,然后就灭了,电流几乎不变。然后拆下主板,板号如图

板号为la-e552p,没得图纸
然后接上电源线,测试电压

3.3v 和5V 都有,1.0v电压没有.1.0 的芯片印丝为BBA???.在网上查到芯片型号为SY8286RAC
找到参考电路图

发现开启引脚电压明显偏低。这个开启是连接到EC 的30 多脚,具体的不记得了。直接把这个芯片拆了,开启引脚电压恢复正常。

换上芯片,按下开关,已经可以开机了。

这个板子上有几个电压,我也是看不懂。也有可能我量错了。

开机简单测试一下,就可以发货了。

网友A:
0.66V 是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0.66V 是什么电压

不知道,这个也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