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取黑胶,为什么他们这么轻松可以拿下来,而且不掉点?求方法

楼主(2024-06-17):
同是拯救者R9000p取黑胶,为什么他们这么轻松可以拿下来?
看到抖音上的视频,他们操作也是第1次去黑胶,就轻轻松松1翘,CPU就下来,而且不掉点。
   我也是同样灌满了焊膏,连续加热两次。但每次多多少少会掉点  ,温度已经加到很高了

网友:
换个新的bga

网友:
我看修手机去黑胶也很容易,不知道笔记本有没有特殊的去胶液的

网友:
没必要追求太完美,只要重要的点不掉就行。你看到完美取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次过程,不可能每次连空点都不掉的。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这个没有标准

网友A:
你先看看你的BGA和他们的BGA型号是否一样?

网友B:
我以前也是有这个疑惑明明温度开很高了主板都黄了 就是不行 后来在迅维这里看一句那里看一句才知道原因在哪
tm的这个其实很简单的不过被人忽略了,但是我不会告诉你,因为知道的人越少抢生意的人越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你的BGA和他们的BGA型号是否一样?

的确不一样,我感觉他们的好高级。中间还有一个红外的点,照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不一样,我感觉他们的好高级。中间还有一个红外的点,照着

红外的点,那个用来看芯片定位的,没卵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是有这个疑惑明明温度开很高了主板都黄了 就是不行 后来在迅维这里看一句那里看一句才知道原因在哪
tm的这个其实很简单的不过被人忽略了,但是我不会告诉你,因为知道的人越少抢生意的人越少

掉点的不发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不一样,我感觉他们的好高级。中间还有一个红外的点,照着

这个跟bga高级不高级没关系我都bga才2000块

网友:
拆焊根本不需要助焊膏,温度到了,确定锡球完全化开直接翘就行

网友E:
我做amd的黑胶
上部温度265,下部265,红外280;不一定要到达最高温度,等芯片四周原件可以波动了,就定温度保持当前温度,先慢慢翘一角。
(做两篇的话胶在cpu上,做一篇的话cpu和主板都有胶,个人习惯做一篇)
主板除胶,直接风枪280-350度,风速最高,拿镊子轻轻夹下来。
cpu除胶,直接上低温锡膏加焊油,洛铁温度450度直接拖,不会掉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点的不发出来,就可以了

对头,报喜不报忧。都把修好的视频发出来,就跟维修能修好70%的视频发出来

网友:
不掉点不是不可能。除完胶不掉点,我也做出来过,掉有用焊盘我也遇到过。手法感觉都差不多,做维修真没必要追求做到各个都完美一个点不掉。最多的时候是掉空点。只要你的bga设备没有问题。做的时候动动附近的焊点  焊点化了就暂停设备 四角或者两角撬一撬。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不掉点的都是扯淡  ,没有100%完美的

网友:
这种不难,可以在四个角加点酒精让胶软化,没意外260度就可以拿下来了,显卡才难温度高显存容易爆锡 ,工程量就大很多了

网友F:
用的工业99%乙醇,先在四个角用棉球浸润一下让黑胶吸收一下就会软化,然后在空隙位置加焊油,有修手机的铲子更好,但使用还是有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的工业99%乙醇,先在四个角用棉球浸润一下让黑胶吸收一下就会软化,然后在空隙位置加焊油,有修手机的铲 ...

你是说加热到温度点的时候用上酒精??那么高的温度酒精一下就没有了呀??

网友:
铲子协助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
看到这种黑胶就怕。

网友:
我是BGA   温度 260     碰下周围元器件  能动了,直接下手

网友:
兄弟你视频看多了吧,都是后期操作的,那有镊子轻轻的就下来的,那是为了表演!只能说你太年轻了!

网友:
238℃就够了

网友:
建议厂家不要上黑胶。好像没有太大的作用

网友:
卓茂的是260度左右除黑胶,雷科的是230度左右。  温度到了,保持一会儿。完全融化之后直接翘。

网友(点评):
对头,至少得保证CPU底部的锡珠化了之后再翘

网友:
黑胶空点都不掉吗

网友:
上下风嘴用多大的也有关系吧

网友:
这个就是温度到了,直接镊子插进去往上提,所谓的成功率就是拆多了,就可以做到每次成功,怕掉点就容易翻车。

网友:
R9000可是280度的高温无铅,260度干得下来不,260度不掉电的机率太低了

网友G:
我也纠结过掉空点的问题,我也见过人家做的R5一个点没掉的主板,应该就是温度的原因。掉的空点大多在黑胶底下,应该是温度低的原因。无所谓了,一般时候,掉漆的我都不补绿漆,就那样焊上去一样好了。要相信自己和自己的设备,多做几块板子就好了。不要迷信老师傅的视频,骗人是精髓。如果有一天你也会了再去看老师傅的视频,你就会知道精髓和重点总会跳过去不讲出来。

网友:
不是每台都拔那么完美的 不要迷信了 用自己最擅长的就行了

网友:
把握好时间温度很重要

网友:
不要自卑。完全不掉点的机率好低,不是没有。几乎每次都掉点,不过掉的都是空脚位多。

网友:
可能是预热时间不够,,,温度不均恒

网友:
BGA设置   时间   不同的温度时间适当加长点

网友:
什么是掉点?说得好专业。

网友:
我觉得可以先放除胶剂进去浸几分钟,然后再加热,应该会有惊喜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做amd的黑胶
上部温度265,下部265,红外280;不一定要到达最高温度,等芯片四周原件可以波动了,就定温度保持当前温度,先慢慢翘一角。
(做两篇的话胶在cpu上,做一篇的话cpu和主板都有胶,个人习惯做一篇)
主板除胶,直接风枪280-350度,风速最高,拿镊子轻轻夹下来。
cpu除胶,直接上低温锡膏加焊油,洛铁温度450度直接拖,不会掉漆

450拖CPU不会烧掉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450拖CPU不会烧掉CPU吗?

为啥会?你不要在一个地方不动啊;

网友I:
黑胶多多,一个点没掉

网友:
他们关键的步骤没有 让你看,只让你看结果。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问他们呢?

网友:
我的问题是 做显卡  桥和cpu都会爆珠

网友J:
掉空点很正常 不用纠结这个问题  有用点一个都不掉就行  我要发视频也会发一个点都不掉的视频

网友:
无他唯手熟尔  温度到了就行,胶都不会留在板子上

网友:
快克红外bga返修台,效果如图

网友:
这不是我发的抖音吗,

网友K:
看那个程工修笔记本的视频很实在,是真正干技术的人,不像其它人,喜欢一味的贬低别人,然后自己飞几条线,打几个圈,那个过程飞快,根本就看不到,就说修好了,要么就像那个大师兄,天天拍段子,演故事,编情节,你看几年,也没有用,现在这年头实在的人不多了,有时候他们也是为了生存,有些技术方面的细节,肯定不可能会告诉你的,你看论坛上就有好多那种贴子,当你某天遇到一个问题时,你又不会,刚好一搜,还真有人发出来,结果打开一看,让你加他的VX,加了后,就要至少收费二三百起,再告诉你一下

网友:
这个很简单,这次拆的很完美,就发出了,下次掉点了、露铜了、掉皮了,就不发

网友:
温度到了,掉点的基本也是空点

网友:
试过好几种办法 一样掉

网友:
这种AMD的U比较耐高温,我上部285,下部270,恒温190,除了掉一些空焊盘,基本没问题,CPU没有一例取坏的。

网友:
如何把黑胶留在芯片上  就是等你刀片能插进去了 恒温后 等4-7秒  正常bga  260度 或者265度 拆装那是稳稳的, 然后翘下来 几乎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I:
黑胶多多,一个点没掉

黑胶都在cpu上了,

网友:
卓茂的255度左右,红外温度210.就可以翘下来的。基本不掉点

网友:
用拆手机CPU的铲子

网友:
R9000P 温度到顶了,cpu死活撬不动放弃了

网友:
红外tl是下面温度吗

网友:
每次干cpu胶基本在主板上 没在芯片上好除

网友:
换个上下风嘴看看

网友L:
技巧 下封嘴 温度 高于上封嘴温度, 下风嘴曲线温度到了 先融锡是主板上得,CPU上得锡后融,这样再去翘 胶就全带在 CPU上了

网友:
先加助焊剂,温度够了基本上不掉点,就算掉了也都是空点

网友:
首先BGA要靠谱

网友:
你说这些厂家为什么要打胶  打胶不也出问题

网友:
看各位大神的经验贴能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这个跟温度有关系 多搞就有准了

网友:
抖音 短视频 第一次翘 你也信  你要说9000P 第一次那有可能  但是必须是900P  800P 400P的无数次经验做铺垫

网友:
上、下都加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那个程工修笔记本的视频很实在,是真正干技术的人,不像其它人,喜欢一味的贬低别人,然后自己飞几条线, ...

为什么要一直想着白嫖呢?收费是正常的呀。。。别人没有义务免费告诉你。。。

网友:
掉点的,都是空点的,没什么关系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纠结过掉空点的问题,我也见过人家做的R5一个点没掉的主板,应该就是温度的原因。掉的空点大多在黑胶底下,应该是温度低的原因。无所谓了,一般时候,掉漆的我都不补绿漆,就那样焊上去一样好了。要相信自己和自己的设备,多做几块板子就好了。不要迷信老师傅的视频,骗人是精髓。如果有一天你也会了再去看老师傅的视频,你就会知道精髓和重点总会跳过去不讲出来。

这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掉空点很正常 不用纠结这个问题  有用点一个都不掉就行  我要发视频也会发一个点都不掉的视频

这才是正解

网友(2024-07-17):
引用 网友L:
技巧 下封嘴 温度 高于上封嘴温度, 下风嘴曲线温度到了 先融锡是主板上得,CPU上得锡后融,这样再去翘 胶 ...

嗯,下风区加热主板很重要

网友(2024-08-25):
我是用风枪和电陶炉干的有人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