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pro s反复acpi bios error

楼主(2024-06-17):
如题,能保障cpu、内存没问题。现在反复出现acpi bios error且无法进入系统,pe也因为acpi bios error进不去蓝屏。
我现在怀疑cpu底座有问题,请问有人遇到过这种蓝屏问题吗?

网友:
在BIOS里面禁用ACPI或者升级BIO试一下

网友:
bios已经换过最新版和次新版,两版了,还是不行。
我百度说bios里有禁用acpi,我找了好几圈也没找到华硕有这个选项。
这个套系统在另外一张华硕b450m-pro s上就能正常运行,所以可以肯定是这张主板有问题。关键是问题出在哪我找不到……电压各个位置也正常,是我没找对地方吗?
1、怀疑bios芯片有问题,但是如果芯片有问题是否进不了bios?
2、怀疑io有问题,可以却能正常开机、亮屏、进bios。
3、怀疑是cpu底座有问题,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开天灵盖看看触电了……头大!

网友:
我最新又吸收了一波知识,还是IO有问题,好像是显卡供电电压没出来,我得再查查!

网友:
有大神有这张b450m-pro s这张主板的点位图或理论图吗?

网友:
还是没修好,我又确定了一下,总结一下现在的状况:
1、可以确定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因为我的cpu、内存、硬盘、显卡在别的主板上都能正常点亮;
2、现在这张b450m pro s可以正常点亮,正常显示所有cpu、内存、硬盘、显卡这些硬件;
3、一旦进入系统载入界面就会蓝屏,并出现acpi bios error问题提示;
4、本人已经更新过最新bios和次新bios都没用,而且所有配件在另一个pro s上就可以正常点亮……
有人能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吗?人麻了……

网友:
这个我好像碰到个好像是内存没插好,你试一下

网友:
戴尔最近有一款笔记本升级bios就蓝屏,回滚旧bios就好用,是不是类似

网友A:
主板上有三个晶振其中一个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 是独显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有三个晶振其中一个有问题

我擦,一语点醒梦中人,大佬了您真是牛大13了,我感觉也是!
这个位置原来丢了两颗电阻,一颗68B(4.99K)和一颗1k的,后面我补上了。
但我怀疑是IO坏了,但是没图纸不确定是不是,估计是电压直接进来把io搞坏了吧?
捎带手问下,这颗IT8655E怎么确定坏了?

网友:
山东大哥是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擦,一语点醒梦中人,大佬了您真是牛大13了,我感觉也是!
这个位置原来丢了两颗电阻,一颗68B(4.99K)和一颗1k的,后面我补上了。
但我怀疑是IO坏了,但是没图纸不确定是不是,估计是电压直接进来把io搞坏了吧?
捎带手问下,这颗IT8655E怎么确定坏了?

如果真修好了,请告诉结果,你这种情况我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修好了,请告诉结果,你这种情况我没遇到过。

我感觉他说的没错,能进bios而且能读出所有硬件信息说明都正常,蓝屏肯定是有一个晶振没起来,至于为什么没起来?那就得慢慢找原因了。
话说,为什么我只找到了2颗晶振?第三颗在哪?我是傻了吗?找不到……

网友:
这个没点位图不太好修,只能一点一点我来蒙……蒙好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D:
换bios芯片!我遇到过一次这样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他说的没错,能进bios而且能读出所有硬件信息说明都正常,蓝屏肯定是有一个晶振没起来,至于为什么 ...

粉红色圈起来的就是晶振。

网友:
标记一下,目前有两张华硕,b450e x370pro均是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bios芯片!我遇到过一次这样情况!

啊?bios芯片也会影响到报错蓝屏呀?那我先把bios芯片干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粉红色圈起来的就是晶振。

老兄不知道您手里现在有没有健康的板?因为我手里没有起搏器,没有点位图,也没有bga,我只是个业余的爱好者,我感觉我找到问题了,不多说,直接上图。
状体:
1、AM4底座上必须有一颗正常的cpu插入;
2、插入24P电源并通电,让led呼吸灯亮起。
3、测量下晶振的待机电压。

请求:
能否请求各位帮找个健康的板子量一下?我感觉这颗SX3的晶振两脚待机没有压差,估计是挂了,但是不确定,能否有小伙伴帮忙量一下这张b450m pro s通电待机电压情况下SX3这颗晶振两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可惜没有这个板子,这种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支持

网友:
换io也得等料板便宜了以后再说……不是个专业人士,手里没有多余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