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7050sff 通电后cpu风扇狂转,开机后反而正常了

楼主(2024-06-18):
换了风扇,电源也是这样

还有啥招吗。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
修板,修板

网友:
有的是BIOS问题,Lenovo品牌机也有这现象,上电后转数高,进系统后平稳,更新BIOS或者看一下CPU温控

网友:
自检没通过   换风扇   电源无用  就是板子问题了  一般某项电压  没过  刷下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