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技嘉主板怪事

楼主(2024-06-18):
初测各路电压都正常,就l1117电压时高时低更换后正常,重刷原版bios就报这错误代码C1,更换多个cpu和内存也不行,用酒精刷过槽也是一样,刷高一版d3p bios就报3F2B,cpu座出来的小电阻也全部测试过正常,望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测内存的SMBUS总线信号吧?

网友B:
前段时间碰到一个技嘉b370的主板,带一个CPU,客户说DIMM1,DIMM2不认内存条,其它DIMM3,DIMM4正常,自己试了一下,还真是,当把CPU取下发现,CPU针角有几个歪了,用镊子小心扶正,再试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bclk    smbdat

118脚有0.86v  238脚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bclk    smbdat

这里测的总线时钟和总线数据是各有3.3v的

网友:
前排观察,学习!

网友D:
970没遇到过,770插诊断卡就挡内存码,去掉跑码卡正常亮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mbclk    smbdat

刚才写错了内存的smbdata总线数据只有0.8v,这电压是通过一个10欧电阻直连如图芯片的,看来芯片有问题了,还有补救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碰到一个技嘉b370的主板,带一个CPU,客户说DIMM1,DIMM2不认内存条,其它DIMM3,DIMM4正常,自己试 ...

我也希望撞大运

网友:
引用 网友D:
970没遇到过,770插诊断卡就挡内存码,去掉跑码卡正常亮机

试过不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测内存的SMBUS总线信号吧?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刚才写错了内存的smbdata总线数据只有0.8v,这电压是通过一个10欧电阻直连如图芯片的,看来芯片有问题了 ...

你要确定是否是这个芯片拉低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刚才写错了内存的smbdata总线数据只有0.8v,这电压是通过一个10欧电阻直连如图芯片的,看来芯片有问题了,还有补救的方法吗

我向你保证这个芯片没问题,再看看相连的元件吧,分两路的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8617-1-1.html
参考这贴拆八脚小芯片,现在亮了,多谢各位弟兄的帮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向你保证这个芯片没问题,再看看相连的元件吧,分两路的

谢谢给的思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要确定是否是这个芯片拉低的。

后来研究了一下开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后来研究了一下开窍了

这块主板是rev 几点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块主板是rev 几点几的。

技嘉ga970a-ds3 rev 1.0

网友G:
内存的118应该也是3.3V吧。

网友H:
3933是什么作用芯片

网友I:
学习学习观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的118应该也是3.3V吧。

118对的,是238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3933是什么作用芯片

电压调节芯片,去除亮了,有条件也可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学习观摩一下

齐齐学习进升

网友J:
我今天遇见个不过内存   结果把电池换了就好了  原来电池没电了  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今天遇见个不过内存   结果把电池换了就好了  原来电池没电了  服了。。。

电池有电的,已修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