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红米XMA1901-YN19723-1解决通病

楼主(2024-06-18):
红米XMA1901-YN19723-1解决通病

红米XMA1901-YN19723-1解决通病

网友:
什么现象呢

网友(2024-11-19):
正好修到一台,谢谢分享!

网友(2025-05-14):
可以解决 左上角 一条杠 不进BIOS  不进系统 刷了就好

网友(2025-11-09):
我的是电脑掉电

网友:
骗子不好使刷完彻底黑了

网友(2025-12-10):
要用1.8V转换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