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3 5310

楼主(2024-06-18):
机器型号:DELL  Vostro  13  5310
故障现象:此机器不触发。有时候触发不亮机!
处理过程:拆机触发时测量有3.3V  5V  1.1V  机器不亮  怀疑BIOS 问题  开始备份BIOS  然后刷机 ,刷完一次开机 提示ALT+F  进入后输入序列号
后重启不亮了 。修到此 郁闷了  论坛查询发现时通病需要重置EC  请问重置后真的能好吗?还有别的解决方法吗?有知道的朋友给予指导帮助谢谢
机器版号:203121-1

网友A:
把电池,硬盘,键盘,CPU风扇,都装上,可能就好,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硬盘,键盘,CPU风扇,都装上,可能就好,试试看

刷完后没有通电 把整机装好试的也不行,一会加焊下EC  看看吧  有结果告诉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完后没有通电 把整机装好试的也不行,一会加焊下EC  看看吧  有结果告诉你

搞好了吗 我这个保存不了服务码

网友(2024-07-28):
跟EC没有关系,这个要把外设全部安装好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C:
搞好了吗 我这个保存不了服务码

保存不了服务码,弄好了吗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怎么搞都 不行。有时可以 有时不行。很多人说重置EC 不知道 是什么解决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