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鑫GTX1050ti 4G 显卡黑屏求教

楼主(2024-06-18):
手上有块铭鑫辉煌版4G GTX1050ti显卡,原来是风扇不转,本人小白,以为这个显卡是低功耗版,热的时候才转.一直没关注它.正常使用了两年多,这几天突然开机黑屏了,显示器有信号亮绿灯,但是屏是黑的.拆下来检查了一下,各项电压和阻值都正常:
12V电压有,阻值450左右
3.3V电压有,阻值450左右
复位电压3.3V,阻值483左右
核心0.8V正常
显存1.5V正常
还有一个1.8V和1V都有,
检查了下风扇插座旁边有三个元件有问题 :一个贴片电阻标号R23,阻值无穷大,换上了一个0欧的电阻,一个电容标号C20没容值,换上了一个10UF的,还有一个贴片三脚的二极管,淘宝上买了相同的型号BAT54,换上后,风扇本来是一动不动的,现在上电,风扇会动一下,但仍然不转,依然黑屏;
也从本网站下载了迅友分享的这个显卡的BIOS;买了同型号新的BIOS芯片,烧录后替换上,显卡依然黑屏;
检查了金手指上面的32颗电容,没有短路的,
替换了主供电芯片RT8813,故障依旧,不显示;

我是新手,第一次修显卡,因为网上找不到相关的电路图点位图;实在没招了,只能来论坛请求迅友们的帮助了,成分感谢!

下图是主供电芯片RT8813

下图是核心供电0.8V正常

下图是1.8V供电

下图是风扇旁边的电路,分别是12V,3.3V和1V电路,红色箭头指的三个有问题的元件.

下图是BIOS芯片电路

下图是显存供电控制芯片 1.5V

下图是3.3V供电

这个卡不装散热片,通电一会,核心会非常的烫,装上散热片,风扇不转的情况,核心背面微温.

希望看到本帖的迅友和大神们,抽时帮小弟一下,感谢!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
昨天晚上把风扇插座旁边的几个三脚贴片管子拆下来后,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有一个MOS管(丝印N025P,型号是SI2310)D和S引脚导通后不释放,随即用AO3400替换后,风扇工作正常了.但是黑屏的故障依旧.

还有旁边红色箭头所指电阻和电容应该分别是0欧姆和1UF.

网友A:
【小白也能修显卡,只要一把剪刀,1050 1050ti显卡通病 不亮机 白屏 时亮时不亮 黑屏,只要看了这个视频就可以自己修显卡解决百分之百八十的电脑显卡不亮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7b17726d9f013600d7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也能修显卡,只要一把剪刀,1050 1050ti显卡通病 不亮机 白屏 时亮时不亮 黑屏,只要看了这个视频就 ...

照着视频中的方法把6脚的拆了,依然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