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mt矿机 打核显驱动灰屏

楼主(2024-06-18):
一台雷神911mt,矿渣,但挖得时间不长,内部环境尚可,cpu 10200h+3060, 这台机器就是打核显驱动就会灰屏,隐约看到背光,但外接键盘有反应,没有死机情况。外接无显,屏幕替换过情况一样,开始以为cpu问题,报了cpu价格换了情况一样。拿他的u装在别的电脑一切正常,bios也刷过了,目前真是骑虎难下,只能明天测一下cpu波型供电情况了,vccgt供电芯片已经替换过了,真是疑难杂症

,听说mp2979有程序但不致于导至核显异常吧?vccgt不好测量,修这台机修得头大了,有高手遇到过吗?下图就是他的u装要别的机器上面核显都是正常。

网友:
最新进展,vccgt核显供电电压一直有0.6v左右,而且是脉冲方波信号,正常核显只会出来一下就消失了,问题点应该在这里了。电源管理芯片2979a替换过一样情况。最近太忙了,脑子不够烧,先放一边了。